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啊,姐困惑了~~~

楼主(2011-07-27):
现在PHY是直接连接在V4上的,由V4直接连到6455EMAC上,由DSPEMAC 管理PHY。问题是MDIO接口有一根双向的数据线MDIO,怎么在FPGA中实现这根inout的线呢?
本来一开始就考虑用三态来实现但是这个接口没有相关的控制信号来表明此时是DSP还是PHY占用这根线。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啊?或给点建议(前提是PHY通过FPGA转接到DSP上)

网友A:
这个就是I2C
外部上拉,这个IO是OC门输出的:

IOBUF  #(
.DRIVE(12),  //  Specify  the  output  drive  strength
.IOSTANDARD("DEFAULT"),  //  Specify  the  I/O  standard
.SLEW("SLOW")  //  Specify  the  output  slew  rate
)  IOBUF_inst  (
.O(O), //  输入的信号
.IO(IO),      //  去管脚
.I(1'b0), //
.T(T) // 接输出信号
);

因为是OC门输出,所以冲突没有问题

网友B:
我还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