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高速数据稳定约束?

楼主(2011-07-27):
请教下各位专家,我在用V4作高速信号处理时,发现由外部输入的高速数据(有300M/s)容易出现飘动,8位的数据有时候某一两位会出现移位。请问用什么方法可以让数据较为稳定呢?

网友A:
外部输入的数据有协议没?

网友B:
这个,是高速串口么??

网友C:
等待解答

网友D:
什么接口先说清楚啊
应该是接口时序没做好

网友E:
参照ddr 内存的一些xilinx自己编写的约束文件

网友F:
你这个是并行数据还是串行数据呢?
问题描述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