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帮忙推荐款比较稳定的时钟芯片

楼主(2011-07-27):
如题,系统需要一个实时时钟,各位帮推荐一款比较好用的时钟芯片!主要是稳定性,抗干扰性要好,动不动就死机会时间复位了那就完了~希望各位有经验的提点建议

网友A:
如果是品牌的RTC,死机一般都是因为自己设计不良造成的。

对于RTC来说,一般出问题都是因为32K晶体部分的PCB走线或者生产控制等没处理造成的,因为RTC需要实现低功耗,所以振荡驱动的功率都做的比较弱一点,此时对晶体性能和PCB、制造的要求相对高一点。

首先选择质量较好的32K晶体,能选择SMD晶体,尽量选择SMD晶体,其次要注意PCB上晶体附近的分布电容造成的影响,因为振荡驱动比较弱,这些影响在恶劣条件会造成晶体停振,如果选择直插型32K晶体,尽量选择不小于3*8体积的晶体,越小的晶体,焊接时的热容量越小,焊接时容易造成晶体出现熔融现象,这个现象在振荡电路驱动功率比较强的时候不会造成太明显的现象,但当驱动功率比较小的时候,熔融后两个引脚的分布电容加大,会造成起振困难或者振荡不稳定,此时容易造成停振。

俺常用的HT1381,DS1302等,只要注意了这些问题,都没有问题,我一般选择KDS晶体。

网友B:
DS1302只用过。。

楼主:
回2楼:晶振对时钟的影响的确很多,质量不好的晶振对时钟的稳定性和精度有很大的影响!关于布线,yewuyi说的很到位!“如果选择直插型32K晶体,尽量选择不小于3*8体积的晶体”,貌似圆柱体的直插的晶振是2×6的体积,不清楚你说的是哪一种!!!

网友A:
回2楼:晶振对时钟的影响的确很多,质量不好的晶振对时钟的稳定性和精度有很大的影响!关于布线,yewuyi说的很到位!“如果选择直插型32K晶体,尽量选择不小于3*8体积的晶体”,貌似圆柱体的直插的晶振是2×6的体积 ...
引用 楼主:

尽量不要选择2*6体积的,特别是你的工厂制造控制不到位的时候,比2*6再大一点的就是3*8.

楼主:
接收楼上的建议,采用PCF8563+DT38的晶振~

网友C:
参考下我们时钟组合SD2068+32768晶振,这个是我们公司经过多年实验跟市场反馈最佳组合,有兴趣的加Q593967363,我把资料发给你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