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引脚功能选择

楼主(2011-07-27):
430的引脚的的外设功能大于两个时,寄存器PxSEL和PxSEL2怎么设置?比如我用的430F2132的P2.2/TA0.0/A2/CA4/CAOUT,当我需要配置为ADC输入时,该怎么设置以上两个寄存器?望各路大侠相助!

网友A:
回复 楼主:

您在相应的datasheet里搜索P1SEL,可以找到"Pin Functions"的表,按照里面相应的值设置就可以了,注意是datasheet,不是user gui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