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共模输入阻抗和差模输入阻抗的区别?

楼主(2011-07-27):
这两种差别在哪里?
是不是运放工作在深度负反馈状态,两输入端“虚短”,信号都成为共模信号了?

网友A:
电压型理想运放的输入阻抗都为无穷大(这就是虚断),无论是共模或差模输入。所谓“虚短”,需要结合外挂器件构成放大器电路才得以成立。通常只会考虑放大器(由运放组成的电路)的输入阻抗,而非运放本身。

楼主:
您说的很严谨,但是运放手册上就有这两个参数

网友B:
压型理想运放的输入阻抗都为无穷大(这就是虚断),无论是共模或差模输入。所谓“虚短”,需要结合外挂器件构成放大器电路才得以成立。通常只会考虑放大器(由运放组成的电路)的输入阻抗,而非运放本身。

楼主:
你说的也很严谨,但是运放手册上就有这两个参数

楼主:
那你们的意思是高阻抗运放必须设计相应的外围电路才能达到高输入阻抗的效果。

楼主:
但为什么有的高阻抗运放共模输入阻抗非常之大,这样的运放还有用吗?

网友A:
to 6,7L:

前面说的理想(电压型)运放输入阻抗无限大是实际器件的“简化”近似,否则“虚断”就无从说起了。其实,实际电路设计中会采用相当多的理想化近似,这是设计过程中所必须的。只有在细化到具体误差和相关调整时,才会具体考虑到实际器件的非理想化特性。

确实,实际运放的输入阻抗是个有限值,这在相关数据手册中可以找到。由于运放类型繁多,不同结构的输入特性差异很大,所以需结合具体器件分析,无通则。

由运放构成的放大器之输入阻抗虽然受运放输入特性影响,但主要还是由其电路结构确定。如一般而言,同相放大器的输入阻抗就较大(通常由运放输入特性决定),而反相放大器的输入阻抗就较小(基本由外挂器件——电阻确定)。差分放大电路也是如此,其输入阻抗基本取决于具体的电路。所以,脱开具体电路泛谈输入阻抗无多大意义。

另外,输入阻抗是大好还是小好,离开具体应用也无定论。因此,一切都需要结合具体实际才能加以适当的评价。

楼主:
谢谢8L。想再问下高阻抗运放共模输入阻抗比差模输入阻抗还大,是工艺导致的还是特意这么做的?

网友C:
你看一下两只三极管构成的差分输入级就什么都明白了,每本模电书上都有

网友D:
差别在于长尾电路[负反馈]对于共模呈现2倍,而对于差模为零。

网友E(2013-01-07):
学习了,最近一直在看运放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