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短路的原因

楼主(2011-07-27):
一直是规范使用单片机的,电路也焊接完好,没有短路等问题,但发现电源和地之间短路,检查一番之后,发现430电源跟地短路,短路电阻为8、9欧左右,很奇怪,电源电压最高也就到3.6吧,最高不超过3.7,请问单片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短路?以前还发生过不能下载程序的问题(另一块单片机)

网友A:
除非有高压击穿,不然不会短路的;检查下电源的电容是否有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源跟430是两块板子,检查过,电源板是正常的,输入输出都正常,而430这块板子,只有他短路,其他芯片均完好,包括EEPROM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的意思是430电源和地之间的电容,另外430的电压范围最高到3.6V,不能超出。

楼主:
回复 网友A:
430处的电源和地总共用了4个电容,两104、两106,测试电容正常,
430的电源最大可以到4.1,而且我前面有稳压管,出来3.6左右,换了一块板子,使用多次均正常

网友C:
可能是静电,静电容易打坏430的IO口及电源和地。

网友D:
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