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看下avr I2C

楼主(2011-07-27):
我用两块AVR能够用I2C通信了,而已也能够读取24C02的数据,怎么就不能够让电脑读取我里面的数据呢,
我是用EEPROM来存贮显示器的EDID信息的,然后作为从机

网友A:
电脑读取数据用串口、USB吧!能直接用IIC?

网友B:
电脑读取数据用串口、USB吧!能直接用IIC?
引用 网友A:

有并口也可以。

网友C(2011-10-06):
你好,请问你是怎么实现两块单片机之间的通讯的呢?
我现在有个困惑:   现在有2块mega16,  第一块mega16的i2c上挂接了PCF8563,另一块的I2C上挂接了PCF8563和AT24C1024,现在怎么样才能实现用第一块mega16读取第二块上1024里面的数据呢?
貌似PCF8563的地址是唯一的,也就是说两片PCF8563的地址是相同的,连接以后会地址冲突的呀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