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e endpoint核的学习方法

楼主(2011-07-27):
要用PCIe endpoint核进行DMA传输,一看其verilog代码,有几十个信号输出输入,每个小模块又有几十个信号输出输入,是否要对这些每个输出时序都了解?或者哪些是要了解哪些是必须熟悉哪些是可以不用管的?我想知道有经验的工程师拿到这样一个陌生的ip core会如何进行学习并应用?

网友A:
您好,我现在也在调试PCIE,关于pcie iP核的使用,我现在也是很茫然。。。XAPP869你了解多少

网友A:
网速不好。。。。不好意思。

网友B:
有问题的话,说出来一起讨论下啊

网友C:
就是想大牛提供一下学习方法

网友D:
回复 网友A:
:L是XAPP859,难道还有869?

网友E:
直接写一个核撒

网友F(2011-09-02):
没接触呀

网友G:
:$,没接触过,希望共享。

网友F:
什么情况

网友B:
xilinx有一整套从driver到硬件实现的xapp,拿来自己先玩一下,在看PCIE协议把

网友H:
拿出来晒一下

网友I:
回复 网友B:
那套demo我目前正在试验中,可是生成核下载到板子重启后用DDK建立一个DMA驱动后,在设备管理器中找不到对应的PCIE设备,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实在是很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