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多模块之间电源处理的问题

楼主(2011-07-27):
在我设计中有3个数字电路模块,假设左边是数据产生模块,右边是数据接收模块,他们中间是有CPLD控制74244组成的数据通道模块。就是这样数据在CPLD的控制下决定数据通路的通断!
  数据产生模块,由数据接收模块供电(3.3v) CPLD组成的通路模块有自己的电源,然后他们之间再公地!电源必须得这样供给!
  问题是,当数据产生模块与数据接收模块之间的电源线长度较短的时候,数据接收都正确,一旦电源线长度放长到实际长度时,数据接收模块会产生数据错误。而且当发送数据的时候CPLD组成的通路模块中的控制信号线有明显的噪音产生!
  请问给位大侠我的这些模块之间的电源要如何隔离相互间的噪音,还有那电源线太长引起的问题,改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