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转:常用集成电路信息一览

楼主(2011-07-27):
【运算放大器】

   **所谓rail to rail,是指输出电压接近电源电压;

   **所谓n运放,是指一片芯片内含有n个放大器结构;

         LM358 单电源通用2运放

         LM324 单/双电源通用4运放,性能一般

         uA741 通用放大器,性能不是很好,但满足一般需求

         LMX321/358/324 改进型单/双/四路运放

         LF353 通用JFET输入双运放

         MAX406-MAX419 微功耗rail-to-rail运放

         MAX4245-4247 rail-to-rail 微功耗运放

         MAX492-495 rail-to-rail 微功耗运放

         MAX4252-4253 低失真精密运放

         MAX4400-4403 Low cost rail-to-rail运放

         MAX4480-4483 rail-to-rail 微功耗运放

         MAX4484-4487 Low cost rail-to-rail运放

         OP07 超低失调精密运放

         OP200 低失调精密运放

         OP27-OP37 低噪声精密运放

         TL071-TL074 低噪声JFET输入运放

         TL081-TL084 低失真JFET输入运放

         CA3140 低噪JFET输入单运放

         Linear输入/输出仪器放大器 LTC6915

楼主:
【音频放大器】
         NE5532 运放之皇
         MAX4165-4169 rail-to-rail音频放大器
         MAX4335-4338  耳机放大器
         LM380 2.5W音频功率放大器
         LM381 低噪双前置放大器
         LM383 7W音频功率放大器
         LM384 5W音频功率放大器
         LM386 低压音频功率放大器
         LM387 低噪双前置放大器
         LM388 2W音频功率放大器
         LM831 低压音频功率放大器
         LM389 低压音频功率放大器
         LM1875 20W音频功率放大器

楼主:
【比较器】
         LM311 通用单比较器
         LM319 高速双比较器
         LM393/339 通用比较器
         LMX331/393/339 LM系列改进型比较器
         MAX921-MAX924 低功耗比较器
         MAX9021/MAX9022/MAX9024 比较器
         MAX9030/1/2/4 廉价小封装比较器

楼主:
【电源芯片】
         78XX 系列线性稳压器   **78mn: mn为一个正整数,例如,7815,指输出稳定15V电压
                               **相对应,79**系列输出稳定负电压,如7905输出稳定-5V电压
         MAX618 PWM 升压 DC-DC开关电源
         MAX619 5V DC-DC电荷泵
         MAX662 闪存电源
         MAX1684/MAX1685 3.3V电源芯片
         MAX8880/MAX8881 系列微功耗电源
         MAX1697 负压电荷泵
         LM317 三端可调线性稳压器

楼主:
【温度传感器】
         LM26 通用温度传感器
         LM35 精密温度传感器
         LM45 温度传感器
         LM50 通用温度传感器
         LM135 精密温度传感器
         MAX6605 超小温度传感器
         MAX6607/8 超小温度传感器

楼主:
【模拟开关】
         MAX4624/5 单刀双掷模拟开关
         MAX4544   单刀双掷模拟开关
         MAX4599   单刀双掷模拟开关
         MAX4644   单刀双掷模拟开关

楼主:
【数字电位器】
         DS1669 64级线性数字电位器
         DS1809 64级线性数字电位器
         DS1869 64级线性数字电位器
         X9511 32级指数数字电位器
         X9313 32级线性数字电位器
         X9314 32级指数数字电位器
         XICOR公司数字电位器
         X9312 100级线性数字电位器

网友A:
入门者得好资料啊

网友B:
看见了就好呢  看见了就好了

网友C:
这个很有用啊,太感谢了

网友D:
有没有低功耗,抗干扰(射频)性能较好的运放啊

网友E:
虽然是资料贴,但是放在论坛,用作速查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