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请教高手关于LLC

楼主(2011-07-27):
请教下大家关于LLC谐振腔的一些问题:
如图,这个是LLC谐振腔,针对这个谐振腔,我有些问题想请教一下:这个图里面说当负载变化时,会引起副边折算回原边的等效电阻对应的电压Vp发生变化,然后通过通过改变频率使得谐振电感和谐振电容组成的网络的分压改变,最终维持负载电压Vp不变。但是实际上按照我手头的这款LLC,我测试过Vp,其幅值基本一直都处于被副边电压箝位状态(当然励磁电感参与谐振期间除外,但是参与时间相对而言极短),也就是Vp的幅值基本是不变的,那么当我改变负载而改变频率时,其谐振电感和谐振电容组成的网络的分压发生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变化? 怎么样了解通过改变Cr+Ls这两者的分压来维持Vp不变?谢谢

楼主:
还有:“当LLC改变负载时,实际是通过改变f来改变环路的增益,从而实现稳压输出”。此处又怎么样了解呢?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当加重负载后,频率下移,增益变大(按照LLC 的DC增益曲线图示),实际输出电压应该升高,但是由于负载越来越大导致的副边绕组的压降等也越大,故由于频率降低使得副边原本要升高的电压补偿了这些压降,最终使得输出电压不变?还是由于有负载在消耗能量的作用,故维持输出电压不变?

楼主:
maychang是否可以指导一二

网友A:
网络的增益

楼主:
前辈能否说明白的,这么简短的“一语中的”,俺暂时还消化不了。呵呵,请详细解说一下

5# Siderlee

网友B(2012-09-17):
还是期待有高人继续详细解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