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计芯片选用

楼主(2011-07-27):
准备用单片机做一个功率计,具备测量功率和定时等功能。

直接采样交流电不太实际。用什么芯片可以同时完成电流电压采集,把结果直接输送给单片机?类似电表IC和万用表IC。

最好功能多些,比如算功率因素。

网友A:
推荐你一个芯片,SD3003,自带有MCU,能同时采用两路交流信号,内部模拟部分完全兼容ADE7755,详细可参考www.sdicmicro.cn

网友B(2011-11-10):
虽然可以用计量芯片,但是速度还是比较慢的。

网友B:
CS54XX系列,ADE系列

网友C(2012-05-09):
RN8209或者RN8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