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修过电瓶车的充电器么?

楼主:
我有一个 48V 的电瓶车,但是充电器好像坏了。本来,电池充满后指示灯会由红变绿,可现在指示灯总是红的!如果把接 220V 的插头拔下来,过一分钟后再插上,就会变绿了。
估计是充电器里有一个检测电池电压、控制充电电流的东西,这个东西坏了?
新买一个充电器要 60 元。我想自己修,可是没有图纸。
哪位大侠能指点些经验呢?
谢谢!

网友A(2011-07-27):
那也要先测绘出图纸,然后分析原理后进行测试,查找故障点。

网友B:
你分析的应该是对的,没有图纸,总得弄个电路的照片上来吧。正反面都要哦,要拍清楚点。

网友C:
网上和书店里电瓶车充电器图纸应该很多的。先看看。不同品牌差不多。懂了原理,再测绘一下坏的。

网友D:
现在的电瓶充电器质量很差,很多都是非隔离的ACDC,太恐怖了,最好别修了,直接买新的,不然小心把命挂上面。

如4楼的图纸,如果PCB是正常的阻燃环氧树脂板,元件全是正规品牌货的话,估计60元买不了,呵呵,扣除贸易商和代理商的利润,厂家估计没有利润了。

网友E:
前几天帮一个同事修电磁炉烧保险和IGBT,当然没图纸,找到故障点,画出局部原理图,按图索骥找到一个电阻出问题2K变2M,换掉OK!
以前搞维修时修过打字机、传真机、复印机彩显等等办公设备!都是原理图的,一般我都是先对故障做一个初步判断,在画出局部原理图(画全局没必要也不可能!),测出相关点的电压,依据自己画的原理图分析电压的异常情况!
你的问题画二次侧运放/比较器周边的电路图就差不多了!

网友F:
上次见过一本书就是介绍电动自行车充电器的
写了好多款 不少都是3842或者494做的隔离开关电源
反馈就是一颗LM324

楼主:
多谢各位。打开充电器看了,零件真多。算了,重新买了一个。
我推测这个充电器是被电池带坏的:由于电池坏了,所以它就持续大电流工作,烧坏了。以至于好电池装上以后,它还是一个劲地大电流充电,不会进入浮充模式。
假如我的推测正确,为什麽不在充电器上加个限时呢?只要连续充电一定时间,不论是否充满,都强制断电或者进入浮充模式,这应该很容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