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串联谐振简要分析

楼主(2011-07-27):
一个由L C R组成的串联电路,此时外部加一个占空比为50%的方波电压源,如果该电压源的频率刚好为LC的谐振频率,那么此时测试L或者C的两端电压波形,应该是正弦波电压吧,L 或者C两端的电压VL  VC的幅值有没有可能比方波电压源的幅值还要高呢?

网友A:
“此时测试L或者C的两端电压波形,应该是正弦波电压吧”
不是。

“L 或者C两端的电压VL  VC的幅值有没有可能比方波电压源的幅值还要高呢?”
有可能。

网友B:
“此时测试L或者C的两端电压波形,应该是正弦波电压吧”
是的

网友C:
这个简单仿真一下就知道了    如果不想手算

网友A:
那就仿一个看看。

正弦波激励

方波激励,R较大(为观察清楚,示波器中激励通道关闭)

方波激励,R较小(激励通道关闭)

网友D:
:D高手呀

网友E(2013-08-05):
标记一下,maychang老师做的串联谐振仿真

网友F:
在高压测试中用的一种方法叫串联谐振,好像加的是变频正弦波,找到谐振点,利用串联谐振分电压(指L或C上的电压)比总电压(源电压)大的特点升压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
那就仿一个看看。

正弦波激励

只有波形没有波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