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烂小车已经焊接好,可我的小S怎么装不上驱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7-28):
呵呵,我的驱动装上了,你把具体情况帖图出来,也许大家能帮上你!

网友B:
请详细说明情况。

不行我把中颖的斑竹领过来?

楼主:
匠人大哥妻子来助阵了,不胜感激,我把安装画面截取下来

楼主:
七张图,匠人大哥看看表达清楚没有。

网友C:
看样子。可能是驱动没安装。先装了下ISP51。安装完后,再插小S,然后再装驱动。

---------------------------
ISP51目录里面的V2.1可以装驱动。V2.0装不上去。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楼上正解,可以参考这个:

--------------------------------------------------

ISP51目录里面的V2.1可以装驱动,V2.0装不上是因为图示:红框内

网友C:
楼上正解,可以参考这个:71161

--------------------------------------------------

ISP51目录里面的V2.1可以装驱动,V2.0装不上是因为图示:红框内
引用 网友A:

:loveliness: 原来如此。

网友D:
匠人大哥妻子来助阵了,不胜感激,我把安装画面截取下来
引用 楼主:

酱淫,大嫂也是个电工?
:lol

楼主:
已经安装成功

网友B:
酱淫,大嫂也是个电工?
:lol
引用 网友D:

妻子 乎?
亲自 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