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与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1-07-27):
各位大侠问一下,我用的变频器是2.2kw,电机是0.18kw,(看起来这个很不合适,但没办法,手头就这东西),整个系统是一个闭环反馈系统,变频器是受到4~20ma的信号控制的,但是出现了变频器到36hz时就不上升了,可是反馈信号一直在增加了。不知道是不是电机和变频器和电机的不合适问题还是其他问题导致的?那位大侠知道这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谢谢了

网友A:
你最大频率参数是设置多少。

楼主:
2# yuacan 最大频率设置为80Hz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不是参数设置的事儿, 去看看你的电机 铭牌最好转速吧。

网友C(2011-09-19):
仔细研究一下变频器说明书,就知道是哪些参数设置不对了,和其他没关系

网友D:
是不是调节器有限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