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CDC芯片PDF的哪个参数反映【负载调整率】?

楼主(2011-07-28):
(无正文)

楼主:
例如这个芯片

网友A(2012-12-20):
才10页的数据手册,也没有描写清楚。并且一些数据曲线都没有,还是建议看看大厂的
比如TPS5430的数据手册第19的图16
http://www.ti.com/product/tps5430

网友B:
负载调整率是跟整个系统相关的  光看一个芯片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