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问题不解

楼主:
我用LM324搭了运放的基本电路同相过零比较器和反相过零比较器,可是输出波形却有点迷糊了...
同相过零比较器的原理图:

用示波器观察的波形:

反相过零比较器的原理图:

示波器观察的波形:

电源电压都是+14V/-6V,为什么输出的波形到达正负的电压会有不同,望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2011-07-28):
差不多吧,同相过零比较中,运放放大倍数看成无穷大,Vn = 0

Vp只要大于0,基本LM324就饱和了。所以是方波。

正电压是14v,所以方波正处是12v, 负电压是-6v,所以负饱和是-6v。差不多。

如果把LM324的正负电压设置为+-12v,波形看看。

我咋觉得一般运放的正负电压是对称的呢?

饱和后,一般输出电压比电源电压低几个0.7v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同相过零比较器我知道没问题,可是反相过零比较器的电源是+14V和-6V,然而输出的方波却是+10V和-10V,看上面波形。望再赐教...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咋觉得一般运放的正负电压是对称的呢?

我知道一般运放的正负电压是对称的,我现在想研究下不对称的电源电压,可是同相和反相的却出现这样的差异,有点无解...

网友B:
你是模拟的还是实际测试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实际测试,现在还在电路旁边郁闷着...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仿真测试波形与实际测试波形比较:
仿真波形:

实际波形:

网友C:
哪里来的-10V,不知LZ实际测试时候能否看到。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也在郁闷,要不拍张照片传上来,我还在电路旁边...

楼主:
回复 网友C:

实际测量示波器显示,求正解...

网友D:
输出没问题,是示波器设置问题,输入波形“被”设置为AC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高手,问题已解决,可以结帖了。谢谢。
呵呵,纠正一个笔误,是输出“被”AC了...

网友A:
输出AC啥意思?

网友E:
应该一下就发现问题,因为14+6=20;去平均值=10每边

网友F:
13&15楼:
示波器AC档,就是在示波器输入端串联了一支电容,把直流成分去掉了。

网友B:
我第一眼的感觉也是AC/DC的问题。
可是第一个是不对称的,怎么会想到第二个是AC呢?
所以我就怀疑别是什么仿真问题了,仿真的问题,我不全信。

网友G:
这个东东用软件仿真不行啊,实际做出来东东试试看啦

楼主:
回复 网友D:

高手,可以分析一下具体原因么?谢谢...:$ 同学们也碰到过这种问题,我帮他们解决之后,可是让我分析的时候,我也不是很清楚,所以...再次感谢

网友D:
回复 网友D:

高手,可以分析一下具体原因么?谢谢...:$ 同学们也碰到过这种问题,我帮他们解决之后,可是让我分析的时候,我也不是很清楚,所以...再次感谢 ...
引用 楼主:

到了这一步怎么还需要分析呢?分析哪一部分?
1)AC显示时不管什么样的波形它都会调整到+波形积分值等于-波形的积分值!
-->这是直接原因。
2)示波器AUTO设置会以合适的方式去根据波形判断出输入信号DC还是AC,以DC方式显示合适还是AC方式显示合适,以多大的时间显示...,有时候可能会不方便,大多数时候还是很方便的。  它把你的两个图分别做了两种判断,这一点你不能当做一个必然,可能换个示波器显示结果又会不一样(两个图可能都以DC显示或两个图都已AC显示都是有可能的),关键是人要活学活用,一个图完全没有直流成分你首先要思考的是:
波形就是AC的吗?还是被A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