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相器 TSA5512T芯片如何运作/分享:PLL 锁相环的ADS仿真

楼主(2011-07-28):
max2620应用,从#5 out这里发出参考信号

TSA5512应用

TSA5512T内部原理图

在我实际电路中,用MAX2620芯片,要输出743.25MHz的频率,用TSA5512做鉴相器进行锁相环。

1.发送一个输出743.25MHz的指令到TSA5512T,743.25MHz/62.5K =11892 (0X2E74H)
2.TSA5512T(SDL、SCL)接收到 2E74H 这个指令,然后RFIN1再接收从max2620发出的参考信号(743.25MHZ)

接下去我就不知如何处理了,RFIN1接收到信号后如何分频处理?再与SDL、SCL这边接收到的指令进行如何比较,然后数字锁相?

PLL 锁相环的ADS 仿真.pdf

网友A:
LZ的用法有误。
要数字锁相的话,还需要VCO和混频器。

TSA5512T内部根据IIC输入的分频比例 (0X2E74H)对RFIN输入的射频信号分频,然后在内部和4M晶振分频512后的频率基准鉴相,在PD、UD以开关方式输出相位误差信号,这两个脚和外围积分电路配合形成调谐电压,调谐电压控制VCO来获得需要的本振频率。(也可以混合加入中频鉴波的AFC电压)
本振频率再在混频器里和输入信号混频、滤波后输出中频信号。

LZ的思路误区有几点:
1、实际上,TSA5512T内部分频后的型号是没有直接输出的,输出的只是鉴相误差信号;
2、RFIN输入的并不是外部信号,而是本振频率;
3、TSA5512T的参考信号是它自己2、3脚接的晶振,不知道你为啥还要给它个“max2620发出参考信号”;
4、max2620只是个RF缓冲器、放大器,可没有“发出参考信号”的功能。

总之,LZ你的理解和应用就是错的,先去理清思路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模拟电路基础有点薄弱。正在努力理解工作中遇到的每一个问题,用实际应用来理解学习。

max2620datasheet上不是说是振荡器么?RF缓冲器具体是什么东西,找不到资料啊~
根据你的理解应该是调谐电压控制VCO,使得VCO放大输出743.25MHz的频率。

1.那么最后要输出743.25MHz这个信号,是如何产生的?TSA5512T只是输出鉴相误差信号。

2.RFIN输入的是经过MAX2620 放大之后输出的一个信号

3.我的表述有误,我还是上电路图具体点吧。
具体如何产生743.25MHz的频率?

max2620外围电路

网友A:
看错了,max2620可以作为振荡器用,加上变容二极管就是VCO了。

如果电路参数全部设计合理,软件上只要控制CPU往TSA5512T的IIC总线写数据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几句话我不理解,能否具体解释解释??好多貌似我都还没接触过,求真相。

1.然后在内部和4M晶振分频512后的频率基准鉴相.      分频后是7.8125KHz的频率如何与软件输入tsa5512的指令比较?
2.在PD、UD以开关方式输出相位误差信号.
3.这两个脚和外围积分电路配合形成调谐电压.
4.调谐电压控制VCO来获得需要的本振频率.

楼主:
5MHz 到 2GHz范围的PLL芯片大家有用到么?

目前生产 PLL 芯片的知名厂商有:模拟器件公司(ADI)、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NS)、
德州仪器(TI)等。他们的代表型号分别有ADF4111(ADI)、LMX2346(NS)、TRF3750
(T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