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可以将程序才在片外FLASH吗?

楼主(2011-07-28):
我用的是28335。由于程序比较大,要求我们在片外扩展FLASH存储程序,之前没这么做过。请问各位高手,DSP可以这样在片外存储执行的程序,然后在启动后自动去片外的FLASH提取指令程序吗?如果可以该怎么弄,希望给指个思路,先行谢过了~

网友A:
是可以的,应该是在flash程序里面有一个将程序搬移到ram里面的代码的

楼主:
2# 即时生效 是BOOTLOAD代码吗?那个应该在哪编写,如何下到DSP中呢。
另外如果程序占的空间比RAM大是不是就不行了?

网友B:
想一下以前电脑上的事情吧,程序的总大小总是比RAM占得多的。
硬盘与RAM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