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焊接表贴元件的技术!!!!

楼主(2011-07-28):
有很多元件都是表贴的,但是焊接手艺不高,求高人的经验!!

网友A:
有用镊子的,有不用镊子的,多练就是了,嘻嘻

网友B:
焊完100个贴片电阻,你自然就是高手了。通常贴片先给一个焊盘上锡,然后放贴片器件固定,最后把其他的脚上锡固定,就ok了。建议贴片用好锡条,差的够你受的。

网友C:
LS觉得会焊电阻电容就是高手?

网友D:
大家对于助焊剂是怎么使用的,我每次整得板子脏兮兮,有些助焊剂还不好清洗

网友E:
首先用细的锡,在每个器件的一个焊盘上点锡,锡不要太多,自己爬满整个焊盘即可,
所有的器件点锡要有规律,电阻电容器件统一点一个方向的焊盘,IC类点1脚
然后镊子取器件,焊接于相应的器件位置,烙铁化开刚才点的锡,镊子夹器件靠上即可,所有的器件都摆上后,再用锡丝焊接其余未点锡的焊盘。这里要控制锡的量 全部焊完,烙铁在整理下所有的焊点,多于的锡拉掉
即可,多练习就成高手了

网友F:
;P多汗是唯一的办法

楼主:
还是得多练啊

网友G:
把元件焊接到能够正常工作,而且不损坏元件,就是高手了

网友H:
回复 网友C:

那我怎么样,我能焊这种256个引脚0.4间距的芯片,应该是最小的间距了吧,我看老大焊过几次就会焊了,bga我没接触过,听说很难焊,不过我觉得我能焊,哈哈,信不信由你,反正我信了

网友I:
回复 网友H:

BGA也能焊?真的假的……

网友E:
256个引脚0.4间距的芯片,先焊盘都上锡,热风枪吹就可以了
如果没枪,先定位对角焊盘,把IC固定住,之后烙铁尖依次烫每个脚,

网友J:
哪有什么经验,不过是焊的比较多罢了,慢慢练习吧

网友K:
关键是熟能生巧啊,BGA绝对不是自己焊的,有专门的BGA机台拆装的。熟练后别说是小电阻电容的,就连IC PIN脚很密的,也不需要什么助焊剂了。

网友L:
BGA用铜丝做脚,焊上去...然后用502搞个立体式封装;P

网友M:
256个引脚0.4间距的芯片,先焊盘都上锡,热风枪吹就可以了
如果没枪,先定位对角焊盘,把IC固定住,之后烙铁尖依次烫每个脚,
引用 网友E:

这方法又费事又容易虚焊,一般焊接qfp的都是四边堆上焊锡再拖开的。一个是要选那种扁的斜口的烙铁头,二是烫的时间不能长,松香烧光前有表面张力,很容易拖开的。掌握不好的就来一点助焊剂,轻易就拖开了。

网友M:
BGA就不能手工焊了吗?别那么绝对!
去搜搜“手机维修,BGA手工焊接”就知道山外有山了。

网友N(2011-09-17):
BGA 怎么就不能手工焊接了,要是那样的话,修手机的都该下岗了

网友O:
QFN偶可以手焊,底面带焊盘哪种。等待焊BGA的神人。

网友P:
焊接BGA小意思了,我们公司的研发样板都是我手工焊接,包括BGA,,,,等等器件,

网友Q:
多引脚的芯片 每个引脚都要挨个焊上吗?还是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啊!我看修手机的点一次锡 然后用好像吹风机的东西 一吹 就把同一边的都焊上了。

网友P:
不是这样子的,首先要把芯片对准到板的焊盘上面,然后就固定一边,随后就用烙铁去焊接另外方向的焊盘,,搞定了

网友R:
很  好焊 的多练!!!BGA有专门的机器焊。最便宜的也要10来万呢。

网友S:
额。。。BGA手工焊。。。牛人啊。
ps:顺便请教
我自己焊一些贴片芯片的时候,就是先点上一个脚,然后直接用焊锡拖一遍,再用吸锡器把锡吸掉,感觉效果还好啊~~~~~

网友T:
神马很多啊!!!        不过现在高手都是需要时间的沉淀的,没有多年的焊工是不行的。

网友U:
BGA:植球、钢网、风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