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里的什么控件与DELPHI的MEMO控件类似?

楼主(2011-07-28):
以前用DELPHI ,现在转VC了。

网友A:
MEMO是啥啊

楼主:
MEMO 是 WINDOWS 平台DELPHI语言的显示文本控件。
我现在正研究VC的Edit控件呢。如果不对请大家提示下。让我少走弯路。

网友A:
用EDIT也行 用STATIC TEXT也行

网友B:
最简单的是 Edit control, 只是简单的文本,可用导出类来更改颜色和字体。
高级些可以使用 RichEditCtrl, 这个 control 可以在文本中使用不同的字体和颜色,可以直接使用 microsoft word 编辑器的rtf 格式。
如果希望完成更强大的功能,可使用 Html View/Dialog/ActiveX, 这种方法可以做到显示,编辑,操纵 html document,mfc 提供了 IHTMLDocument 等等一些列的 interface 来管理 html.

网友C:
都是高人撒~

网友D:
Edit Box
Styles选Multil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