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奇怪烧坏芯片问题

楼主(2011-07-28):
使用的是国内某公司仿制生产的DSP芯片,内核电压1.2V  IO 3.3V
1、外面厂商焊接的两块板子,其中一块测试VDD对地电阻6K,VCORE对地电阻400欧,上电电源芯片冒烟,烧坏板子。
2、单独焊接此DSP,电压全部由直流源直接提供,然后焊接此芯片的外围电容等,测量此DSP对地电阻不短路,4K,410欧。上电时电流正常,过一会电流开始增加,达到3A,赶紧掉电。检测电阻还是没有坏,但是芯片不能工作地。

费解,据厂商说上电顺序等没有问题,及时VDD先上电也无问题,郁闷中,现已经另拿出2块去外面焊接。求过来人分析原因。

网友A:
把所有除电源晶振等外的非必需引脚断开.

网友B:
1、;P,不是汉芯吧?如果是,可能是打磨的时候,农民工没有控制好力道,造成打磨过度了。:D
2、你可以只接RST电路、振荡电路和电源,芯片里面不要装任何程序(防止有一些IO口错误操作),然后再试试。
3、检查一下你的电源是否有较大纹波?检查你的电源是否是隔离电源?
4、联系DSP芯片厂家。

楼主:
复位是直接上拉3.3,晶振都没有接,只是上电就不正常工作

楼主:
上电就烧坏芯片

网友B:
上电就烧坏芯片
引用 楼主:

你可以做一个测试板快递给厂家或者厂家的代理商,让他们分析。

网友C:
假如你的芯片设计有问题。产生可控硅效应(闩锁效应)。早期IC时有发生,不过现在商品IC应该不会发生这种现象。

网友D:
应该芯片没有正常复位,芯片内部系统寄存器没有初始化,IO引脚的初始化状态不对。

网友E:
芯片设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