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用FPGA生成一个微分电路

楼主(2011-07-28):
据说可以用D触发器来构成,具体的思路是什么样子

网友A:
离散化就是了,没什么花样,跟单片机类似

楼主:
我看资料上是直接接D触发器,然后再相乘,这样的原理

网友B:
具体的思路不是很清楚

网友C(2011-09-12):
你进来的什么信号?出去是什么信号?

是模拟脉冲信号 ? 是总线型数字信号? 带宽要求多少?成本要求多少?

网友(2011-10-25):
用D触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