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输入运放偏置电路问题

楼主(2011-07-28):
请高手看看这两个运放电路做差分输入时的+6V偏置电路有问题? 哪一个比较合适?

先谢谢了.

网友A:
你的图片看不清 重新挂下

网友B:
这应该不是什么“偏置”(其实就差分本身来说无需此招),而是信号叠加。左右两个主要差异在于那个电容,存在电容则会有明显“频响”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