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常用达林顿管的引脚、散热设计不解???

楼主(2011-07-28):
常用达林顿管,比较好买的如TIP122、TIP127系列,让我异常困惑的就是这些管子的引脚设计,统一的B、C、E,散热背连接的C脚!如果只有一个管子当然没啥问题,可如果多个管子在同一个PCB上,那么最经济、最紧凑的散热方式无疑是共用散热片 —— 奶奶的,问题来了,C是没有办法共(不喜欢接成射随方式,功耗大)在一起的!

真不明白,这些管子当初设计的时候,为啥不把E做成散热面???

网友A:
如果有很多管子共用,那就用类似ULN2003好了。

楼主:
老叶,ULN2003系列电流太小了......

网友A:
老叶,ULN2003系列电流太小了......
引用 楼主:

有大功率的,具体型号你可以查查。

另外,功率很大了,你可以直接用MOS管即可,又何必达林顿,成本也没有什么优势。

楼主:
1、ULN系列如果功率大了,同样存在一个散热的问题 —— Vce 的电压一般在1到2V,电流大了会更大,这个上面的功率也不得了,几路并在一个芯片上,散热同样是个大问题;
2、MOS管是压控型,抗干扰做好了不容易,产品用在工控上(取代PLC),电流控制比电压控更可靠,而且电路也简单;

网友B:
这是半导体工艺决定的。
有些MOS管、可控硅的散热片是隔离的。

网友C:
2、MOS管是压控型,抗干扰做好了不容易,产品用在工控上(取代PLC),电流控制比电压控更可靠,而且电路也简单
********************************
谬论

楼主:
2、MOS管是压控型,抗干扰做好了不容易,产品用在工控上(取代PLC),电流控制比电压控更可靠,而且电路也简单
********************************
谬论
引用 网友C:

在说别人的观点是谬论之前,请先说出你的非谬论!

网友C:
2、MOS管是压控型,抗干扰做好了不容易,产品用在工控上(取代PLC),电流控制比电压控更可靠,而且电路也简单
********************************
可不可靠抗干扰好不好和设计的人有关系,和电压控制还是电流控制没什么关系。
按你的理论,是不是TTL电路要比CMOS电路可靠及抗干扰更好?

网友A:
2、MOS管是压控型,抗干扰做好了不容易,产品用在工控上(取代PLC),电流控制比电压控更可靠,而且电路也简单
********************************
可不可靠抗干扰好不好和设计的人有关系,和电压控制还是电流控制没 ...
引用 网友C:

同意!

;P ,确实是个谬论。

网友A:
俺起始还以为你是以为担心价格贵是否不用MOS管,但用抗干扰说事,确实是个谬论哦。:D

楼主:
争论这种问题,就象争论抗干扰是否跟选用的MCU有关系一样......见仁见智吧!

网友A:
争论这种问题,就象争论抗干扰是否跟选用的MCU有关系一样......见仁见智吧!
引用 楼主:

这比那问题简单多了。

一个简单的例子,你知道那些MCU内部的IO端口的结构是怎么样的吗?

如果你不相信MOS管,那么所有的MCU都不能用了。

;P ,傻眼了吧!!!

网友D:
2、MOS管是压控型,抗干扰做好了不容易,产品 ...
引用 楼主:
元件是死的人是活的!
MOS管的G极输入电阻很高,这是它的优点啊!虽然G极电阻高很小的干扰能量就能触发它!你可以在G极并联个电阻啊!输入电阻高弄小它很容易,输入电阻小弄大它就没那么容易了!

网友E:
都是高手( ⊙ o ⊙ )啊!

网友F:
抑制干扰有很多方式,不能因噎废食啊~

楼主:
老叶,既然你有兴趣,PK一下!

这是我准备用达林顿管的设计,你用MOS管,如何能做到比我这个电路抗干扰好?
(快下班时画的图,匆忙之间,忘记串个电阻了,哈哈)

网友G:
楼上的图,基极上没串电阻?

网友A:
这是我准备用达林顿管的设计,你用MOS管,如何能做到比我这个电路抗干扰好?
引用 楼主:

俺已经给你说过了,如果不相信MOS管,那你所有的MCU都不要用了,如果你的电路中已经存在MCU,则就已经存在大量的MOS管,则干扰时能干扰外部的MOS管,内部的MOS管也一样已经挂掉,此时还讨论你这三极管干什么?

另电路原理只是抗干扰性能解决方案中的一个局部,显然,一个产品的抗干扰性能并不是仅由一个局部决定。

:L ,俺可不和人搞PK ,道理就那么多,哈哈,你不信就不信,反正我信了。

楼主:
八好意思 —— 匆忙之间,基极忘记串电阻了(下班时间到了),八好意思......

楼主:
俺已经给你说过了,如果不相信MOS管,那你所有的MCU都不要用了,如果你的电路中已经存在MCU,则就已经存在大量的MOS管,则干扰时能干扰外部的MOS管,内部的MOS管也一样已经挂掉,此时还讨论你这三极管干什么?

另 ...
引用 网友A:

不是不相信MOS管,而是CPU是经过光耦隔离的,并且还有其他保护措施,工作环境好一点,而这个三极管,是直接驱动外部感性负载的(如电磁阀),如果抗干扰做的不好,会误动作的——用MOS可以把管子上的功耗做到很小,甚至不用散热片,但第一如果用光耦加电阻直接驱动,基极易被干扰,再加电容效果也不见得好而且会有动作延迟,而再加其他强驱动也没用。

网友H:
~~~真是的~~~~

提2样东西..... 散热绝缘垫(胶)

云母片

网友I:
1、ULN系列如果功率大了,同样存在一个散热的问题 —— Vce 的电压一般在1到2V,电流大了会更大,这个上面的功率也不得了,几路并在一个芯片上,散热同样是个大问题;
2、MOS管是压控型,抗干扰做好了不容易,产品 ...
引用 楼主:

MOS也要有些电流的

驱动滤波+下拉

既然已经功率了,还抗什么干扰哦

网友J:
你们两个PK到现在,还不承认是PK 。结果,讨论的内容都跑题了。:lol

    LZ的疑惑我可以告诉你,为啥散热器一定要集成在C极。由于一般的三极管是由2个PN结构成(当然达林顿管是4个PN结),一个是CB,另一个是BE(相信这个都知道)。但是,由于三极管放大作用的需要,两个PN结的构造是完全不一样的,其中CB结的面积较BE结要大得多,这样有利于C区与散热器连接,增大接触传热面积。另外,三极管在工作时,正电荷是集中在E区的,由Ib的作用,而向C区扩散的。所以,Ic是受Ib控制的。由于C区电荷的流动是属于扩散型,所以在工作时C区会释放出大量的热量。
     根据以上两个特点,足够三极管的散热器连接到C极而不连到E极的理由了吧。

网友C:
这是我准备用达林顿管的设计,你用MOS管,如何能做到比我这个电路抗干扰好?
**********************************
真看不出你这个电路比MOS管的抗干扰好在哪里

网友K:
为啥不把E做成散热面

网友D:
这是我准备用达林顿管的设计,你用MOS管,如何能做到比我这个电路抗干扰好?
(快下班时画的图,匆忙之间,忘记串个电阻了,哈哈)
引用 楼主:

算了,你是忘掉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