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接触器 控制线圈RC吸收选型问题

楼主(2011-07-28):
采用的接触器为1210这种型号,控制线圈电压为AC36V,被控对象是380V三相,现在想在控制线圈这端加入RC吸收(因为在频繁启动的时候在每次关闭的时候会出现单片机死机或者重启的情况),但是不知道具体RC的值的选择,希望大家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A(2011-11-15):
一般的交流接触器,内部都已经有方向电动势抑制了,本身带有回路,你可以添加一些蓄流二极管。

网友B:
AC36V线圈,没见过。并联在线圈两端RC,有地方的话,可以大点,如4.7uf,20欧。
我估计对解决问题没用。比如用50v压敏电阻,就能钳位电压。但这对复位没什么用。
我做过这样的样机,12v继电器,控制380v交流接触器样机,单片机复位。后来没解决,就停了。
以后经常注意这问题,好像没什么理由。再没有做强电控制机会。

网友C:
这种干扰主要不是继电器线包产生的,而是来自触点断开时的火花,一般可在触点上并RC组件吸收.
有条件(如北京密云FANUC数控设备厂)对负载作定量测试,配制RC吸收组件,86年俺玩FANUC数控设备,选购过这种东东,很贵但很有效,它是与伺服马达配套供应的.
没有条件,就不断更换电容,在暗处观察触点火花,直到肉眼看不到为止.效果也是很不错的.俺的服装CAD/CAM自制部分,就是这样调试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