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图中AZ432搞嘛的啊

楼主(2011-07-28):
(图片)

楼主:
真让人纠结

楼主:
这是一个直流电子负载图

网友A:
AZ432就是一个1.25V的稳压IC,运放7脚的稳定电压通过R4给N3提供恒定的电流因此N3的电压就比较稳定,通过R5加上(R6+R7)组成可调分压,后面就是一个恒流源典型电路,貌似主要用途是锂电池放电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