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串联Nmos管S端电位不等时如何驱动?

楼主(2011-07-28):
串联Nmos管S端电位不等时如何驱动?如下图所示 3个MOS的S端电位不同,如何保证Vgs?
当电池数量约有100颗之多的时候,如何驱动这些MOS管?
是不是就是所谓的"浮地驱动"?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既然是串联的,一个MOS管就够了。
你这个电路,其它MOS都是多余的。

楼主:
我只是画个示意图而已
想问问在S端电位不等的情况下如何驱动mos管

网友B:
光藕
电平转换等

楼主:
想要将每个MOS的G端相对S端抬起一个电平
仅仅工作在开关状态 也就是对速度没有要求 希望实现隔离驱动
应该怎么做 真心求教

网友C:
考虑每个MOS管使用一个独立的驱动变压器,变压器次级加上整流滤波泄放电阻。

网友D:
这个主题,讨论的没有一点意义。

楼主:
多个S端电位不等的Mos管如何驱动的讨论没有意义?

楼主:
用分立的光控mosfet和电容搭建一个充电泵来抬高G极相对S端的电压  不懂行不行  光控mosfet选 松下AQW214
这样的一个双路光控开关使用的时候先闭合S1让电容C充电
然后断开S1 闭合S2 从而打开MOS管
多个MOS能不能用一个大一点的电容同时开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