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解的BAV99

楼主:
继续前面运放的话题,前端我接的是压力传感器  5付供电。  在压力传感器受力最大负荷工作时运放输出端3.76v ,dvdd3.3v   那么按理来说AD1电压应为3.3v呀  可是AD1电压还是3.76v 电压钳不下来...求解...

压力传感器内部电路

压力传感器内部电路

bav99内部电路

bav99内部电路

网友A(2011-07-29):
二极管有压降,+0.6V

网友B:
高人真多啊

网友C:
萧特基二极管如BAT54压降较小。

网友D:
不能用钳位的方法,这是自废武功降低系统精度!
应该用调偏置电压的方法降下来,你还要确定是不是放大倍数太大了,如此也要降低放大倍数!
你的MCU大概是3.3V供电二代吧?用你现在的电路合理的调参数就能降下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的MCU大概是3.3V供电二代吧?用你现在的电路合理的调参数就能降下来了! 恩 我用的是430单片机,调参的话我们程序暂时还没出来..
  我用2块板子 一起调的 一个50倍  一个100倍 电压基本在3.76v左右,钳不下来。难道真是二极管有压降  3.76v是加上二极管的压降了??

楼主:
3# sjnh    有可能...

网友D:
量5,6,7脚电压,AI+,AI-电压!

楼主:
9# t.jm    信号输入正负脚 就是5 6脚 都是2.5v差不多.. 压力传感器受力后7脚最大输出也是3.76v 静态1.4几v

网友D:
9# t.jm    信号输入正负脚 就是5 6脚 都是2.5v差不多.. 压力传感器受力后7脚最大输出也是3.76v 静态1.4几v
引用 楼主:

这个数据就能说明问题了。你该调R20,减小再减小!

楼主:
这是接上传感器后的电压测量值.... 如果不接传感器 5 6 7脚差不多1.20v的样子... 接上传感器分压后2.5v供给5 6脚 这里有问题么? 那么是什么问题?5脚电压受偏置电压拉拉低么? 电流流向呢? 求解...

网友D:
sensor的输出有多大?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具体测试值忘了   5v供电 信号输出2.5V左右吧..

网友D:
回复 网友D:
具体测试值忘了   5v供电 信号输出2.5V左右吧..
引用 楼主:

我是指差分输出,一般,5V供电满量程至少会有60~100mV.
所以,你的放大倍数可能太大了。

楼主:
20mv/v  5v满量程有100mv左右吧  不过运放放大输出应该不要紧吧  关键BAV99能被钳位

网友D:
20mv/v  5v满量程有100mv左右吧  不过运放放大输出应该不要紧吧  关键BAV99能被钳位
引用 楼主:

所以说嘛。R20可以直接接地,不用接到1.2V,放大倍数不要太高设为30倍就可以了。
如此,R20、R15都改为150KR,R20另一端接地。

楼主:
17# t.jm   如此 BAV99的作用?   30*100mv=3v 最大输入还唯有BAV99 2脚电位高    我想知道BAV99的3.76v是不是内部二极管的压降啊?

网友D:
回复 楼主:
好像还不是,理由:
1)BAV99的压降是0.715V@1.0mA,钳位电压因该是4.015,有误差但是绝对会大于3.90V。(除非你的3.3V不准)
2)uPC1251的输出高电压约是VCC-1.5V,约为3.50V,这个数值有误差会上下偏移,总之这个数值更接近3.75V。
所以因该是运放输出饱和了,你把BAV99去掉也会是3.75V,或者你测R18(1KR)电阻上根本就没有因钳位而产生的压降。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的 你说的完全正确  因为我不接BAV99 运放满量程是3.76v  也就是说运放饱和了....  可是另一个问题又来了    我用板子上拎一个电路供电测试,5v直接供电 测试BAV99 输出还是3.76v  电路图如下,DVDD还是3.3v供电   求解? 按你说的AD1应该是4.01v才是啊....

网友D:
回复 楼主:
对你的测试方法有疑问,你是把uPC1251去掉后测试的吗?
如果是,则说明MCU AD口的保护二极体在起钳位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