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XP2004 PCB封装问题

楼主(2011-07-28):
初学DXP2004 画原理图时 找不到DIP40 的封装 请问如何把PROTELL99SE 里的封装库调用到DXP2004 中使用.或者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添加一些常用封装库

网友A:
右侧Library,点Install呗,貌似altium的版本越高库反而越少了,我的AD10少得可怜,只得加载以前的库

网友B:
DIP40的有啊

网友C:
DIP40啊?单片机用的不?那直接从厂家的Library里找出来就可以了。说实话,直接用ComponentWizard做一个也不麻烦。

网友:
应该是你没找到,DXP还是可以的,你找对了库,就应该能找到,如LS所说,找单片机的品牌厂家,在其库中,应该能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