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要是谁能发现这程序的错误,不知道的不要发言

楼主(2011-07-28):
按下矩阵键盘第二行时以1200bps发送,1,2,3,4,

#include <reg52.h>
unsigned char num,temp;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
48,49,50,51,
52,53,54,55,
56,57,58,59};
void display();
void main()
{
TMOD=0x20;
TL1=0XE8;
TH1=0XE8;
TR1=1;
SM0=0;
SM1=1;

while(1)
{
  display();
}
}
void display()
{

P3=0xfd;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switch(temp)
  {
   case 0xe0:num=1;break;
   case 0xd0:num=2;break;
   case 0xb0:num=3;break;
   case 0x70:num=4;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
  P1=table[num];
  SBUF=table[num];
  while(!TI);
  TI=0;
}
}

网友A:
拒绝当爸!

网友B:
拒绝当你爸!

网友C:
有没有种不是证明给你看的
lz帖子让人看了不爽  先前是“【STC89c52】要是谁能发现这程序的错误,我叫你爸”
唉 现在这社会 啥人都有啊

网友D:
我不是你爸,别乱叫

网友E:
自己debug一下,没难度可言。。。

楼主:
没难度?你试了没,我就是试不来,其他三排键盘都行

网友F:
我几秒钟就看出了问题所在,但不准备发言。

为了自己微不足道的便利,而把尊严随意抛却的人,不值得尊敬。

楼主:
楼上不要这么小气嘛,我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我在百度发帖n天了,都没人回答,着急啊,我在这道歉了

网友B:
你自己也不知道,干嘛还要发言?

网友B:
像你这种激将法除了让别人觉得反感外,没有其他用处

网友G:
设置问题

网友G:
这是最基础的问题了

网友H:
想想还是不说好了

网友I:
我刚学51没几天,如果回答不是很好的话请见谅。貌似你的总中断开关没打开,即12楼说的, 还有TL1=0XE8;
TH1=0XE8;      这个地方应该用小写0xe8,  我昨天看视频学习时发现大小写是要区分的。
另外建议lz不要起这种标题      二姨家的风气还是很好的,只要你有问题大家会帮你的,没必要弄个标题哗众取宠   现在你有问题别人帮助你 ,以后别人有问题你帮助别人就ok

网友G:
我刚学51没几天,如果回答不是很好的话请见谅。貌似你的总中断开关没打开,即12楼说的, 还有TL1=0XE8;
TH1=0XE8;      这个地方应该用小写0xe8,  我昨天看视频学习时发现大小写是要区分的。
另外建议lz ...
引用 网友I:
大小写都没关系的,这位小哥:)

网友I:
回复 网友G:
额 那我今天试试    谢谢

网友G:
17# mubei 你看的什么视频说大小写要区分的:)

网友I:
回复 网友G:
不是看视频上说的  是昨天看视频学习过程中 我用大写结果出错了 改了小写就没事了……

网友J:
0X还是0x,这个在各种编译器中不一定均能识别,很多的编译器需要进行区分,你写0X确实可能不被识别,为了保持代码的可通用性,建议一律写成0x

后面的16进制数是否大小写则不关键,我所见到的所有编译器都不区分这个大小写。

网友J:
LZ写这个标题不是在侮辱自己的娘亲吗?

什么世道,连这样的人都有?

建议LZ用力狂搧自己耳光10万次,如此亵渎自己的娘亲,让人匪夷所思。

网友K:
硬件问题吧,连个图都没有。
不会你把串口输出用的IO也用来扫描按键了吧?

网友L:
开关好像没有去抖,不确定是不是这个,也可能我见的程序太少了,虽然标题…但到看到了,还是想说一句。o(∩_∩)o

楼主:
我终于明白了,感谢大家的提醒,第二排键盘不能发送数据是因为把P3.1口拉低了,问题在于P3.1口有第二功能引脚TXD,此引脚只有在高电平下才能工作;而我一直把它拉低,所以即使检测到键盘按下也不能发送数据,所以在发送数据前还得把P3.1口拉高
正确程序如下: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
48,49,50,51,
52,53,54,55,
56,57,58,59};
void display();
void main()
{
        TMOD=0x20;
        TH1=0XE8;
        TL1=0XE8;
        TR1=1;
        SM0=0;
        SM1=1;

        while(1)
        {
                display();
        }
}
void display()
{

        P3=0xfe;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switch(temp)
                {
                        case 0xe0:num=1;break;
                        case 0xd0:num=2;break;
                        case 0xb0:num=3;break;
                        case 0x70:num=4;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
                P3=0xff;
            P1=table[num];
                SBUF=table[num];
                while(!TI);
                TI=0;
        }
        P3=0xfd;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switch(temp)
                {
                        case 0xe0:num=5;break;
                        case 0xd0:num=6;break;
                        case 0xb0:num=7;break;
                        case 0x70:num=8;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
                P3=0xff;
            P1=table[num];
                SBUF=table[num];
                while(!TI);
                TI=0;
        }

        P3=0xfb;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switch(temp)
                {
                        case 0xe0:num=9;break;
                        case 0xd0:num=10;break;
                        case 0xb0:num=11;break;
                        case 0x70:num=12;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
                if(num==9)
                {
                P3=0xff;
                SBUF=table[num];
                while(!TI);
                TI=0;
                }
                else
                {
                        SBUF=49;
                        while(!TI);
                        TI=0;
                        P3=0xff;
                        SBUF=table[num-10];
                        while(!TI);
                        TI=0;
                }
        }
        P3=0xf7;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switch(temp)
                {
                        case 0xe0:num=13;break;
                        case 0xd0:num=14;break;
                        case 0xb0:num=15;break;
                        case 0x70:num=16;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
                SBUF=49;
                while(!TI);
                TI=0;
                P3=0xff;
                SBUF=table[num-10];
                while(!TI);
                TI=0;
        }

}

网友M:
没有程序的架构。

网友N:
我知道,我发言,就是不告诉你

网友O:
看了题目,我就来围观lz。。。问个问题还装大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