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搞过无线电方面的兄弟啊?要怎么入门啊?

楼主(2011-07-28):
有没有搞过无线电方面的兄弟啊?要怎么入门啊?

网友A:
花几块钱做个无线话筒。

楼主:
做了,还成功了,都不知道是什么原理啊,稀里糊涂的

网友A:
无线电涵盖的方向太多,你现在需要一个目标,根据你的理论基础,选一个可以短期实现的项目来做。

网友B:
以前大都是搞无线电,记得还有很多无线电厂。现在都不知无线电指的什么了,哎。。。。。。。。

楼主:
无线电是太多了有点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