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线最长可以是多少

楼主(2011-07-28):
用利尔达的MSP430UIF仿真器,其JTAG接口线最长可以是多少呢?就是从仿真器的接口一头到用户目标板的单片机一头的总长度。最好是有实验过的数据。

网友A:
jtag线尽量不要太长,可以把前面的USB线稍长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
那JTAG线是否有个量化的长度数据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调试时自己增加了转接线,结果发现无法连接目标板,但万用表量接线是好的,去掉转接线后连接又是正常的,转接线大约20cm,所以才怀疑长度问题。

网友A:
回复 楼主:

jtag信号是ttl电平,如果距离太长,信号变形会增大,速度快的话,自然通讯会不正常。而且又经过了转接头,这些都有信号衰减,请仔细查看转接线的线序是否正确,如转接线的顺序没有问题,就把转接线弄短点吧。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调试时自己增加了转接线,结果发现无法连接目标板,但万用表量接线是好的,去掉转接线后连接又是正常的,转接线大约20cm,所以才怀疑长度问题。 ...
引用 楼主:

我试过60CM SBW,JTAG都可以。

网友C:
没做过这个实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去掉转接线,或者转接线改成焊接就可以了,可能稍微有些接触电阻就容易影响通讯

楼主:
回复 网友B:
60cm?!半米多啊,那很不错的效果了,呵呵。用的是利尔达的仿真器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转接线的接触也很重要,我们用原厂的uif,也用转接线,也挺正常的。
没用过利尔达的。

网友D:
你们的都这么长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也不错了,这么长的距离,谢谢分享数据。

网友A:
回复 楼主:

原厂的是从美国发过来的,可能只有部分是他们代工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结贴吧,这个问题再讨论意义也不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