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键盘?触摸屏还是薄膜按键?

楼主(2011-07-28):
说是薄膜按键吧,键区却是透明的,按键区就是下图的1-6区:

是触摸屏吧。。。可这是很明显的很简单的几个按键:

关键就是按键的感应区是透明的,测了一下,按压键区后按键的阻值大概在250-400间,不按压时是开路的..

网友A:
是薄膜按键

楼主:
真有透明薄膜按键?
那边上怎么还有方块形的可能是触点的东西呢?

网友B:
薄膜按键

网友C:
薄膜按键,透明处主要是两层塑料,第一层是透明的,后面一层在开窗处被切掉了。

楼主:
有透明薄膜按键?不错啊

网友C:
有透明薄膜按键?不错啊
引用 楼主:

按键部分是不透明的,否则。。。

楼主:
按键部分是不透明的,否则。。。
引用 网友C:

图上1、2、3、4、5、6是按键区,分别对应6个按键!
这6个地方是透明的,贴在液晶屏上后就很像是触摸屏了,当然功能比较弱,只能识别这6个键。
多谢大家,我也头一次见呢。。

网友D:
用碳膜印刷的,原理类似于锅仔按键。

楼主:
问了几家了,都做不了,郁闷。。。

网友D:
LZ在什么地方? 薄膜按键都做不了,,,,

网友E:
薄膜按键有明显的触点和电路,触摸按键则没有,据此判断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