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鼠标都会引起噪音的奇怪电路问题。

楼主(2011-07-28):
我现在要做一个音频矩阵电路,情况如下:

   1.矩阵芯片MT8816 正负5V模拟供电
   2.音频输入源:笔记本电脑耳机插孔输出,送到矩阵输入口;
   3.音频输出源:带功放的笔记本有源音箱,接到矩阵输出口;
   4.地线连接情况:笔记本的耳机插孔地线与音箱输入的连接头地线都连接到我的板子的音频地;

   问题及线索:1.如果笔记本由适配器供电,音箱噪声明显;
               2.如果笔记本由电池供电,音箱几乎没有噪声输出;
               3.如果音频源换为MP3输出,也几乎没有噪声;
               4.如果不停的滚动鼠标滚轮,噪声也会明显减少,与用电池供电噪声大小类似;
               5.如果将笔记本耳机输出地线与音箱输入插头地线直接连接,不经过我的板子,则几乎没有噪声;
               6.如果给板子断电,让笔记本耳机插孔音频信号线与音箱输入头信号线直接相连,但是地线仍然通过我的板子的音频地连接,则仍然会有较大噪声;

   希望各位大侠指点,谢谢!

楼主:
更新:
如果电脑用适配器供电,只要板子上连接USB仿真器或者USB转串口,就会发生噪音放大现象;
如果想使用适配器供电,而且噪音小,必须没有USB仿真器和USB转串口,好像因为形成回路了。

不太理解原因,为什么同样情况下,用电池供电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