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C/DC升压芯片

楼主(2011-07-28):
各位推荐一款输入12V输出24V50mA的DC/DC升压芯片,价格便宜点的。谢谢!

网友A:
電流才50mA?這種大把的。

楼主:
电流是小,但是输出电压到24V以上的很少,要不就是价格太高。

网友B:
MC34063
几十个厂家在生产
几毛钱一片
12V-24V/50mA时效率大概88%左右

网友C:
这个DC-DC多的是,UC3842符合,找个datasheet看一下;有很多都符合的。

网友B:
楼上别乱说
UC3842工作电压在12V以上

网友A:
樓主,你还没找到?我给个你看看,这个可以升到30V

网友D:
回复 楼主:

你要多少苡片了,我们有

楼主:
谢谢各位。MC34063的频率太低,我想选择一个500KHZ左右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