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用的脚

楼主(2011-07-28):
六路差分输入ADC我如今只用了1路,其他5路都直接接地行吗?

网友A:
拉地和上拉到VDD都可以,即给个固定电压。

楼主:
好的,我就这么干了。不过单片机没用的引脚咋办?

网友B:
至少不能悬空
多数数字电路输入阻抗都很高,容易被静电等损坏,如果是单片机的话最好设置为输出口

网友C:
好的,我就这么干了。不过单片机没用的引脚咋办?
引用 楼主:

同样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