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一下PIC16F723的单片机直接用PIC16F724代替吗?

楼主(2011-07-28):
因为之前的程序是用PIC16F723编的,我想更改用PIC16F724,可以不更改硬件直接代替用吗,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肯定不能,723是28PIN,724是40或者44PIN的,多出来的腿臧哪里去?

网友B(2011-09-10):
楼主,16F723好用吗?

网友C(2011-11-18):
除非是脚位一致。否则还是改pcb吧

网友D:
要是资源不够用,可以考虑升级到16F726,PIN to PIN 兼容的,资源更好些,16F1933也是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