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片外FLSH里存程序?

楼主(2011-07-28):
我用的是DSP的28335。由于程序比较大,要求我们在片外扩展FLASH存储程序,之前没这么做过。请问各位高手,DSP可以这样在片外存储执行的程序,然后在启动后自动去片外的FLASH提取指令程序吗?如果可以该怎么弄,希望给指个思路,先行谢过了~

网友A:
编程器把HEX文件烧到FLASH里面,在DSP或者MCU里面做BOOTLOAD程序。

楼主:
2# yewuyi 那需要对DSP做什么设置,使它在上电的时候,自动到片外的FLSH读程序?

网友A:
2# yewuyi 那需要对DSP做什么设置,使它在上电的时候,自动到片外的FLSH读程序?
引用 楼主:

BOOTLOAD程序

网友B:
如果外部扩展的FLASH不在系统总线上,那么是不能达到你的目标的。
至于能不能这么扩展,看数据手册就知道了。

楼主:
4# yewuyi 哦~
从没接触过BOOTLOAD程序,我查下资料,谢谢叶大师了

楼主:
5# 原野之狼 这款芯片上有外扩的20个地址引脚和3个片选引脚,应该是可以的吧。
我再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