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电压跟随器的问题

楼主(2011-07-28):
最近需要做一个最高频率为5MHZ的宽带直流放大器,用的运放有点多,放大倍数也有点大,
怕有些地方会产生自激,所以打算在每一极运放之前都加上一个电压跟随器,(如图)
不知道可不可以呢?效果能不能达到呢?
还有会有什么隐患吗?

楼主:
或者这样问吧,这样做对我最后得到的数据会不会有作用呢?

网友A:
加跟随器跟自激没啥关系,直流放大器放大倍数很大的话要注意失调电压和失调电流的影响,加不加跟随器要看前后级输入输出阻抗的要求。

网友B:
没有什么隐患

网友C:
跟随器的作用主要是阻抗变换,加太多的话,容易影响精度。

楼主:
深夜再发个帖求救一下,今天晚上试了一下,在一个很简单的放大电路前面想加一个电压跟随器,但是把电压跟随器加上之后放大电路就实现不了了,把跟随器撤掉之后就又好了。
然后又尝试着把跟随器放到放大电路的后面,同样,也是不行,请问一下是为什么呢?

网友A:
有没有用示波器看看,是否自激了

楼主:
7# 天神下凡 估计是自激,因为频率很高,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

楼主:
有一些运放直接上面那个电路就自激了,为什么呢?这个电路那么简单。

网友D:
如果把信号源的频率降低呢?还会自激吗?

看看是由于噪声引起的自激,还是信号源的谐波什么的引起的?

因为频率高了,寄生参数可能会引起正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