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c18f26k80 AD转换,内部参考电压选择问题!

楼主(2011-07-28):
关于pic18f26k80 AD转换,内部参考电压选择问题!
首先声明:单片机的供电电压是2.8V。
当选择内部参考电压为2.048V时,AD转换结果准确。
当选择内部参考电压为4.096V时,AD转换的结果不正确,像是随机出个转换结果。
我的疑问是AD的内部参考电压在选择时是否和单片机的供电电压有关?
敬请释疑..........

网友A:
内部参考电压必须小于VCC

楼主:
谢谢了!
我说怎么回事,原意为内部有升压电路呢!
又长见识了,呵呵

网友B(2013-01-21):
我现在用的是内部参考电压AVDD,不知道AVDD跟芯片的电源电压有什么关系,没有在数据手册里看到芯片的电源电压是否会影响到AD转换的参考电压,楼主你说的那个内部参考电压为2.048V时,我觉得在芯片允许的电压范围内不受电源电压的影响,而内部参考电压AVDD就说不准了。

网友C:
VCFG<1:0>:A/D VREF+ 配置位
11 = 内部VREF+ (4.096V)
10 = 内部VREF+ (2.048V)
01 = 外部VREF+
00 = AVDD
4.096V和2.048V怎么使用?有什么意义?
请楼主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