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16断电后再上电1602液晶无显示

楼主(2011-07-28):
写了个操作1602显示字符的程序,烧写后运行正常,不过断电后,再上电,1602就无显示内容,需要按一下复位键后,液晶才显示,请问哪里没有设置好?程序如下
#include<avr/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uint z)
{
        uint i,j;
        for(i=z;i>0;i--)
                for(j=1140;j>0;j--);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PORTA&=~(1<<4);//lcdrs=0;
        PORTB=com;
        delay(5);
        PORTA|=(1<<6);//lcden=1
        delay(5);
        PORTA&=~(1<<6);//lcden=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a)
{
        PORTA|=(1<<4);//lcdrs=1;
        PORTB=data;
        delay(5);
        PORTA|=(1<<6);//lcden=1;
        delay(5);
        PORTA&=~(1<<6);//lcden=0;
}
void init(void)
{
        DDRA=0xff;
        DDRB=0xff;
        PORTA&=~(1<<5);//lcdwr=0;
        PORTA&=~(1<<6);//        lcden=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e);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
int main(void)
{
        uchar num;
        const  char * p="I like mcu";
        init();
        while(1)
        {
                while(*p)
                {
                        write_data(*p);
                        delay(30);
                        p++;
                }
        }
}

网友A:
在   PORTA&=~(1<<6);//lcden=0; 后延时 5ms试试。。

楼主:
2# selfstudy 改了以后,可以了,看来还是液晶的时序问题。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 加延时呢

网友C:
液晶小知识
RST脚,复位脚。
一般上电后,先拉低300MS,再拉高300MS,然后再一直保持高电平进行初始化。
这是标准的液晶复位流程。
如果没有复位脚,也建议客户上电后延时500MS再初始化。
我是做液晶的
欢迎交流
QQ1143946234

楼主:
回复 网友C:

很对,只有在初始化之前延时一段时间,实验板上电后液晶才有显示,我只是延时了五六十毫秒也可以显示。

楼主(2011-10-09):
RE: atmega16断电后再上电1602液晶无显示

液晶小知识
RST脚,复位脚。
一般上电后,先拉低300MS,再拉高300MS,然后再一直保持高电平进行初始化。
这是标准的液晶复位流程。
如果没有复位脚,也建议客户上电后延时500MS再初始化。
我是做液晶的
欢迎交流
QQ1 ...
引用 网友C:

最近在万用板上焊了最小系统,只引出了32个IO(atmega16),又碰到这个问题了。发现确实只有在液晶初始化函数之前延时500ms左右,才能使1602液晶断电后再上电能够显示出数据。在写命令和写数据的PORTA&=~(1<<6);//lcden=0;只延时5ms没有用。

网友D(2013-04-19):
恩,我也哟那样的情况

网友E:
注意看datasheet的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