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8核ARM和DDR3的数据接口问题

楼主(2011-07-28):
ddr3的数据线为什么不是一一对应,而是这么接的?

网友A:
所有的DRAM都可以这样接,根据布线方便可以交换数据线的.

楼主:
可以随便交换数据线么

网友B:
可以在同组8个bit内交换数据线,不同组之间不能交换。信号分组bit0~bit7、bit8~bit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