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单片机功能应用方面的点化

楼主(2011-07-28):
本菜鸟近期在学习MSP430单片机,其中积累了一系列的问题,在此想请各位前辈们多多帮忙。                      在这段时间里,了解了单片机的时钟,I/O,USART,定时器,AD,,,看完之后没什么感觉,因为外围模块之前在51里面都写个差不多了。现在就想了解下前辈们平时用430都做些什么项目,关键是里面的功能搭配,比方说定时器与AD的搭配应用一般用在什么模块;通信与AD的等应用。帮小的长个见识,在此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没有具体应用,玩单片机木有意思。

楼主:
可能是前辈玩穿了,觉的没什么意思,可做为我一菜鸟这些东西可不能不搞啊。

楼主:
同时也希望进来的客人能给予帮助,做为一个初学者将不胜感激,

网友B:
LZ用51做过哪些项目?
定时器和AD的搭配在很多项目中都会用到,简单的如小家电。

网友C:
楼主不能光去看,看看人家书上写得很简单,
你要自己动手去做,做了才知道有什么问题
做了才知道要怎么去解决问题
做了才知道什么可以,什么不可以

楼主:
只是这二天有点乱,没头秩,上论坛向高人们取经。听楼上的高人们指点好多了,加油!!!

网友D:
回复 楼主:

自己动手做几个小项目或者自己想几个题目来实现一下,只有自己真正动手加思考才能有突破的进步;对于新手来说,如果只是看书和看例程,过几天就又忘记了,再过几天和每看过也差不了多少。

网友D:
回复 楼主:

再问一下,您学430的目的是什么?主要是做项目,就结合项目试着设计原理图和程序;如果仅是学习,最好能自己设计一个课题,哪怕从网上找一个别人做过的项目,自己来用430去实现,相信这样您能收获更多。

网友E:
楼主不妨做个简易计算器啊,4x4键盘 表示0 到9数字 加减乘除 开方 平方的运算,用1602液晶显示,硬件都是开发板上的,我现在在写程序,新手表示很受打击。。。。

楼主:
今天一时来劲想做个电压表(其实都是430的内部资源),在程序烧写完后,在LCD上显视四位,前二位一直是0,后二位是显视的电压,   我的参考电压Vref=3.3v   ,Nin=Nadc*3.3/4096————D_data=(DAC12MEM<<5)>>12;  然后在送到LCD上显视,看这是怎么个情况。。。?/,
问题是另外二位不论怎么调都不变,目的是让他做为十分位,个分位来显视的,
非常感谢,,,有经验的帮分析下,

网友C:
没图就没真相,没程序不知道你咋做的,光抄例程是没有用的,要自己系统考虑规划的
调试的事呢,还是自己找出问题,才能记得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