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NTC测温,查表法出问题

楼主(2011-07-28):
我现在用表中一个固定的数:ox2710,可是总是显示160度,请大家帮忙看下!

void  temptest()                //用二分查表法计算温度值 //25度时最大与最小差1000,相邻度数差500
//总计一度之间可以放的误差为1500
{
signed char tempmid,tempmin,tempmax;
unsigned int tempget ;
code unsigned int temptab[]=   //使用了25C 100KNTC,所以原RT表*100取整后制作的此表:0---160C DIV 1C   //0:32510[0x7efe]---------160:128[0x80]
{0x7efe,0x78ee,0x733b,0x6dd8,0x68bd,0x63e2,0x5f40,0x5ad4,0x5698,0x528c,       //0---9C
0x4eac,0x4ad3,0x4753,0x4417,0x410f,0x3e2f,0x3b6f,0x38ca,0x363e,0x33c8,       //10-19C
0x3168,0x2f20,0x2cf1,0x2add,0x28e7,0x2710,0x255b,0x23ca,0x225f,0x211b,       //20-29c
0x2002,0x1ec0,0x1d85,0x1c51,0x1b23,0x19fc,0x18dd,0x17c8,0x16be,0x15bf,       //30-39c
...
tempget =0x2710;//sumtemp();
tempmin = 0;
tempmax = 160;
while(1)
{
  tempmid = (tempmin + tempmax)/2;
  if( tempget == temptab[tempmid]) break;
   else if (tempget >temptab[tempmid]) tempmax = tempmid;
  else tempmin = tempmid;
  if((tempmax-tempmin)<=2000)
   {
   if(temptab[tempmax]+temptab[tempmin]>2*tempget)  tempmid = tempmax;
    else tempmid = tempmin;
    break;
    }
   }
   ctemp = tempmid;
  //if(ctemp<=0) display[3]=0xc0;
   //else if(ctemp>=160) display[3] = 0xbf;
}

网友A:
算法有问题,其实很好查的牙!:lol

网友B:
LZ 你这写的是什么鬼程序 完全不会

楼主:
:L指点下哟

网友C:
二分法没有收敛,LZ请单步调试之。

网友D:
我不喜欢复杂的算法,喜欢一个一个比较,绝对不会错。

网友B:
都没入门 好好去二姨家磨练下

网友C:
楼主啊,给你把代码写完了。用WIN-TC可以直接运行,改一下就能放单片机里使了。

下面是代码文本:
我把自己都感动得哭了。。

网友E:
25度时最大与最小差1000

楼主:
楼主啊,给你把代码写完了。用WIN-TC可以直接运行,改一下就能放单片机里使了。

下面是代码文本:
我把自己都感动得哭了。。 ...
引用 网友C:

谢谢大家,我是还没水平,正在练习中,所谓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啊,更真诚感谢楼主指明问题及将其示范!

网友C:
回复 楼主:
LZ,其实这些代码不重要,关键是对“二分法”的理解。你先前贴出的代码中,至少这一行:
if((tempmax-tempmin)<=2000)
一定是有问题的,其中的两个变量都是数组索引,无论怎么减其差值都不会大于160,结果恒为true。
其他一些问题是编程的习惯,LZ也可以尝试做一些改进。

网友C:
谢谢大家,我是还没水平,正在练习中,所谓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啊,更真诚感谢楼主指明问题及将其示范!
引用 楼主:
楼主,你就是楼主,怎么感谢起自己了

网友B:
楼主都消失了,这种不用心 不上心的 就想拿来别人成果 完全就是扯淡

网友F(2012-06-19):
顶八楼!
我一般建表的数据都是AD转后的值,不计数电阻值,直接用AD转后的值去查表,100度内,直接用顺序法查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G:
二分法查找,一般7次就可以查到,确认到度,然后按线性插值计算小数点后一位。很简单的啊。
LZ的程序看不懂。

网友H(2012-08-13):
学习啦。正要写此部分代码!!!

网友I(2014-11-24):
引用 网友G:
二分法查找,一般7次就可以查到,确认到度,然后按线性插值计算小数点后一位。很简单的啊。
LZ的程序看不懂 ...

16楼的COODY前辈,把你的NTC测温程序给我发一份吧!zhangyiyou@126.com,十分感谢。

网友J:
我也是新手,做过一个NTC查表程序。没有师傅教,网上也找不到资料,自己琢磨着写的。新手可以参考下,前辈们有空指点一下我。方法可能有点笨,呵呵!温度显示范围0-99.5,最小分辨率0.5,做的表格里面放200个数,0-199(查表后除2,有余显示0.5,无余不显示),先计算好NTC传感器AD转换后,D值与存放在表格中的实际A值的地址的偏差值。程序中,判断D值的范围,补入相应的偏差值。查表,数据处理,LCD显示。

网友K(2015-05-07):
感谢8楼仔细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