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修改设备管理器里的硬件设备图标?

楼主(2011-07-28):
我用CY7C68013新做了设备,驱动仍采用的是原来用作图像视频设备的驱动。现在这块板的功能不再是图像视频设备,所以设备安装完成后,在设备管理器的图标显示为如图的后面两种的任一种, ,请问如何修改?通过修改INF文件,能行吗?

网友A:
没有改过,你可以试一试将如123.ico文件放到%systemroot%\system32
再在注册表\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Class\. 新建 Installer32 REG_SZ 123.ico
好像INF文件中ClassGUID就是图标。

看看附件CustomIcon是否有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可是需要显示的设备图标不是自定义的,系统里已经在的了,那需要修改哪些地方才能显示指定的图标呢?

网友B:
这个还真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