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ISE里到底怎样才能使用IP?

楼主(2011-07-28):
我是新手,先新建工程,添加文件,选择IP型文件,然后设置IP,完了 生成IP,生成的IP再自动保存为.XCO文件,然后接下来该怎么使用这个配置好的IP呢,是再新建一个Verilog文件,在里面调用这个IP核吗,那么该怎么调用啊,求指导,谢谢!

网友A:
配置好的Ip核用 View HDL Instantiation Template选项生成信息  把component declaration和component instantiation部分Copy出来添加到你设计的顶层文件中 把port map中的口连到你程序设计的相应的信号就可以了

网友B:
LS 正解.
补充一下就是LS说的component declaration和component instantiation部分是VHDL语言模式下生成的模板.
如果是Verilog的话,把INSTANTIATION Template下的模板复制到你的verilog文件中,再对模板中的引脚做修改即可
另外, View HDL Instantiation Template选项,是当你在ISE中点中你刚生成的IP核,再下方的Design窗口中展开Core Generator就可以看见了

网友C:
有解。。:lol:lol

网友D(2011-09-14):
谢谢。留印备用。

网友E:
其实这个一还是比较简单的,像Xman说的好好摸一下即可。

网友F:
我得好好摸一摸了。;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