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93,很简单的比较器电路。没有输出。很郁闷!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7-28):
你先把393搞清楚再说吧

网友B:
输出被R29短路掉了。

网友C:
V2=5,V1=1,这不是瞎扯蛋吗?
把V1改成-0.1

网友D:
1、LM339是OC输出
2、24V电源,LM358也无法输出24V

网友E:
看标题就猜到是OC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也奇怪了。V1是0的呀!

楼主:
6# gx_huang OC输出,我注意到了。
LM358输出不了,我就换成比较器了!

楼主:
4# maychang 那个R29是用来调节输出脉冲的。
不过值小了一点。

楼主:
7# zjp8683463 OC我注意到了。
应该是我负端参考电压过大的原因。我用两个10K分压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各位!
模拟出来可以了。不知道还有哪些需要注意?

网友F:
多看芯片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