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知道如何实现tranif1 的功能,有人能告诉我麽?

楼主(2011-07-28):
我在设计中要实现一个  tranif1 的功能。如果直接使用这个原语,仿真、编译都不支持(我用的ISE12.2ISIM)。我用
inout a,b;
input en;
assign b=en ? a : 'bz;
assign a=en ? b : 'bz;
可以综合、仿真,但是仿真的结果就是X,仿真时
initial begin
a=0;b=0;en=0;
#10 a=1;//此时b=z
#10 en=1;//此时b=0
#!0 a=0;//这个时候b就变成X
#。。。。
请教各位!
因为这个是一个大系统的一个部分,所以如果这个部分的输出为X,其它的信号几乎就全是X了,就没有办法仿真别的部分。

网友A:
帮顶~ 不过 #!0 a=0;怎么变成了!笔误吧 是10

网友B:
#!0 a=0;//这个时候b就变成X
难道果真是这个笔误?

网友C:
这段语句是干啥用的?
为什么越看越觉得乱呢?明显会引起管脚短路啊。
你到底想实现怎样的功能?
TranIf1这个已经不是数字指令了,它实际上是调节管脚的输出能力。
这个指令对应ASIC的一种特殊硬件结构,你用这个是做什么用?有什么地方有必要做这个吗?

网友C:
看这个,ASIC专用语句所对应的结构:
http://140.125.30.116/program/ic ... .switch%20level.pdf